关于欧姆龙程序

楼主(2013-09-16):
欧姆龙编程有没有像三菱sfc顺控指令一样的指令,方便编程的那种

网友A:
PLC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顺序控制,两个当然都可以做到,

挑选还是根据个人情况,结合实际,

可以拨打OMRON的400电话,会全面给你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