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精度问题

楼主(2013-09-16):
大家来说说控制伺服精度的办法有哪些??

比如说换编码器、全闭环等。请教大虾们应该怎么具体操作??

网友A:
群里仔细找找,好像有精确答案!

网友B:
数据处理用浮点,然后机械问题其实比PLC输出更加重要

网友C(2018-05-03):
建议你找汇川研发人员,可以调整底层参数,修改伺服响应性和定位静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