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叶片泵的流量、压力和转速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3-09-16):
在油泵油压系统中,液压油的流量(Q)与泵轴转速(N)转动力矩(M)轴输出功率(P)之间依据以下关系式:

                  Q∝N         M∝N²         P∝N³

在风机、水泵类负载变流量、变压力的运行状况中,流量、扬程和消耗的能量之间有下面的关系:

1、油泵的流量和电机转速成正比;

2、油泵的全压扬程和电机转速的平方成正比;

3、油泵消耗的轴功率跟电机转速的立方成正比

但是,叶片泵是怎样呢?请教这家了,谢谢!

楼主:
叶片泵有几种:

单作用叶片泵:转子每转一周完成吸、排油各一次。

       双作用叶片泵:转子每转一周完成吸、排油各二次。 双作用叶片泵与单作用叶片泵相比,其流量均匀性好,转子体所受径向液压力基本平衡。

      双作用叶片泵一般为定量泵;单作用叶片泵一般为变量泵。

XW:好像双作用叶片泵用的多些。看一看它的结构行吗?

东方:当然。

XW:为什么是定量泵?

东方:我理解每转一圈,都有等量的液体被送出。

XW:如果需要改变流量,怎么办呢?

东方:这个要请教专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  叶片泵有几种:单作用叶片泵:转子每转一周完成吸、排油各...

XW:这个专家老也不来,咋整啊?

东方:专家不来,还有我们大家呢。

XW: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这里是节能论坛。

东方:还是考虑节能, 就是说,一般的油泵,是可以用变频器调速节能的,这个叶片泵也能吗?

XW:为什么不能呢?如果流量不要求那么大,用变频器把转速降下来,难道不能节能吗? 都是油泵……

东方:所以说你不是专家,专家说了,叶片泵的转速不能随意减慢,你看它那个叶片,原本是缩在里面的,全靠高速旋转的离心力把它甩出来,才能起到作用。如果减速,叶片就会缩在里面,怎么工作?

XW:是这样啊。那就没有办法啦?

东方:办法倒是有的,可以换一种油泵嘛。

XW:那多麻烦呀,请教大家,有没有人做过叶片泵节能的?

东方:谢谢!

网友B:
楼主对齿轮泵了解吗?多多分享啊

网友B:
原来叶片泵是不能减速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齿轮泵了解吗?多多分享啊

齿轮泵要简单的多,和齿轮的转速高低没有关系。

XW:有什么好处?

东方:流量和转速成正比,每转一圈,都有等量的液体被送出。

XW:这不和双联叶片泵一样吗?

东方:转速低的时候双联叶片泵不再出油,而齿轮泵就不一样了,转速低出油少,但还能提供必须的油压。这样就能用变频调速来节能。

XW:这样的油泵是怎样工作的?

东方:齿轮泵分内齿轮和外齿轮两种,看一下外齿轮泵:

XW:这么好的油泵就换一个吧。

东方:那也要花钱呢。能不能不换油泵,达到变频节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叶片泵是不能减速的啊

时空先生,这个是专家的说法,东方不是太认可,所以发帖请教。

XW:那么你是怎样想的?

东方:本人没有实践经验,不敢随便说说。不知道叶片泵的叶片是怎样的结构?难道就是靠离心力才能把它甩出来?离心力不足,就不出来?能不能在叶片里加一个弹簧,让叶片始终顶紧在定子内壁上?

网友C(2013-11-14):
看到这图,俺就想能不能加弹簧呢?为什么不能?是怕弹簧力度不好掌控呢?还是怕加弹簧力度过大磨损外壳呢?磨损到啥程度才不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