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DELTA的PMAC

楼主(2013-09-16):
很急!!

我公司用的DELTA的PMAC卡。使用时间已经快超过20年了,这套系统是原封不动的从美国弄过来的,其间也出现过一些问题,不过一般都是通过将PMAC卡重插一下这类简单的动作就解决了。

这次问题是这样的。

本来整套系统还是可以运行的,但是运行异常,不能按照我们预先设定的程序运行。于是我们又将限位更换,将PMAC卡重插,结果就发现,系统报警,无法运行。我们使用的软件CMC的错误提示为:Err005-Command not allowed unless buffer is open in file ........

我们电脑中也安装有PE3,以前很少用过,通过学习,输入了几个简单的指令,比如让电机正转反转归零,都是可以的,但是也会报错: ERR005: Command not allowed unless buffer is open. Remedy: OPEN a buffer.

一直不明白这里的open a buffer是指什么,是PMAC卡上的一个零件需要打开吗还是需要open一个什么PROG?

公司在深圳宝安。

非常欢迎各位提供指导意见,更加欢迎可以莅临现场帮助解决。

另外,如果方便也可以为我司整套系统提供维护保养或者更换等操作。

网友A:
直接找总公司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