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触摸屏与S7-200 PLC 通讯范例 说明和程序

楼主(2013-09-16):
目 录

1. 范例操作概述

2. 规划说明

3. 元件列表

1. 范例操作概述

此范例将介绍如何快捷简易地建立WEINVIEW HMI与S7-200 PLC通讯。注意事项:通讯

参数设置,通讯线接法。

2. 规划说明

(1) 新建简单PLC 示例程序,建立外部输入点I0.0,I0.1,辅助继电器M0.0,外部输出

点Q0.0,数据寄存器VW0,VW2。

注意:外部输入I 的状态取决于外部的物理开关状态,Project 工程里做指示灯显示,不被直接用做开

关量。可借助辅助继电器控制输出,如程序示例。

(2) PLC 通讯参数设置:在系统块下,通讯端口设置,如设置端口0:PLC 地址2,波特

率19.2kbps。

(3) EB8000 软件,PLC 设备属性通讯参数设置:通讯参数如波特率等必须与第(2)步的通

讯端口设置一致,如PLC 地址2,波特率19.2kbps。可依据PLC 的通讯参数作修改,

如PLC 地址改为2,波特率改为187.5kbps;PLC 和HMI 的程序通讯参数都必须做对

应修改。

楼主:
建议:与S7-200 通讯时,建议将通讯延时、ACK 讯号延时分别设置为默认值5ms、30ms(如上

图),但可根据通讯速率需求做适当修改。

(4) 通讯线制作:EB8000 软件,说明——帮助主题——PLC 连接手册,可查询通讯线接

法。

注意:通讯线接法必须与选择的COM 口一致,如上述选择COM1 口,通讯线:屏(公头)1、2、5

——PLC(公头)8、3、5。与SIEMENS S7-200CN PLC 通讯时,建议在D-和D+之间接上一个100Ω 1/4W

终端电阻。

说明:

A、SIEMENS S7-200 驱动可与SIEMENS S7-200 系列PLC 包含CPU212/CPU214/CPU215/CPU216/

CPU221/CPU222/CPU224/ CPU226 等型号连接,并且支持187.5kbps 的波特率通讯。

B、SIEMENS S7-200 (Ethernet)支持如上述S7-200 PLC 型号的以太网模块通讯,具体接线方法和参数

设置,请参考“说明——帮助主题——PLC 连接手册”。

C、SIEMENS S7-200 (VD any address)驱动使用VD 寄存器的地址可以不为4 的整数倍,但是地址间隔

必须大于4。

楼主:
威纶触摸屏链接 200PLC详细说   分享与大家

网友A:
 很详细的案例说明,不错 !

网友B:
很好很好,下下来参考参考........

网友C(2014-05-28):
很赞,很强大,我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D(2016-11-02):
最近一直希望有这方面的资料参考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E(2017-12-14):
谢谢大神 很有用处

网友F(2018-05-21):
好资源,谢谢,学习中。。。

网友G(2021-11-18):
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