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SCADA 画面中数据更新很慢

楼主(2013-09-16):
KingSCADA 通过以太网连接S7-300,

KingSCADA运行时 画面中数据更新很慢,不能实时刷新,但通过报表看每秒的数值都在变化,单画面中的数值好几秒钟才变化一次,请教高手是什么原因?

数据刷新频率设置为500

网友A:
以太网本身通讯很快,应该是软件本身或工程本本身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