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报警问题

楼主(2013-09-16):
公司有一台凯恩帝K1000MI数控铣床,现在出现故障:准备未绪!

检查急停按钮,从梯形图中监控看出正常。

网友A:
头一次见,很激动。

网友B:
可能是驱动器那里没有设置好,只是提下醒,你可以好好在查下

网友C(2014-06-04):
新代plc还能帮你解答一下,这个系统不了解

网友D(2014-09-02):
驱动未续或驱动报警时,或许也会报准备未绪。很多系统都是这样的

网友E(2014-12-02):
从图来看,PLC正常,应当是提示伺服的吧,最好给个报警页面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