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火焰的电极检测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3-09-16):
检测火焰的电极检测的是什么信号?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模拟一下检测火焰呢?

网友A:
一个是测温,一个是测光。二合一比较准确。

网友B:
离子火焰检测,主要用于燃气工业燃烧器的火焰检测。检测性能可靠,可以排除积炭、布线分布电容的影响,只对火焰敏感,对高温无反应,具有强抗干扰性能。

网友C(2014-04-19):
燃烧的火焰因为电离作用电阻比空气小,电极检测的原理就是测量电阻减小后产生的微安级的电流,经过处理后得到是否燃烧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