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输出指示灯问题

楼主(2013-09-16):
 当PLC程序在电脑编号之后,PLC送电运行,输出指示灯亮了,同点的Y端和输出COM端之间为什么没有电压,是不是输出端必须要接通外部电源之后才能有电压,那实际场合,判别问题的时候只要看输出端Y端亮了,说明程序上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外部硬件上了?是不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A:
当PLC程序在电脑编号之后,PLC送电运行,输出指示灯亮了,同点的Y端和输出COM端之间为什么没有电压,是不是输出端必须要接通外部电源之后才能有电压,那实际场合,判别问题的时候只要看输出端Y端亮了,说明程序上没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外部硬件上了?是不是这么理解的~

你好,楼主,一般PLC输出都是无源的,可以理解为:一个开关;

Y0点输出灯亮,表面Y0和COM之间是通的,比如:开关闭合;

如果出现故障,也可能指示灯亮,但实际没有闭合,可以用万用表检查通断;

建议看一下;手册,关于接线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PLC程序在电脑编号之后,PLC送电运行,输出指示...

那为什么用M8013的时候,没有外接电路,Y01S闪烁,可输出Y0端和COM1端无电压,这是怎么回事,只有外接电源把继电器之类的接上才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华   当PLC程序在电脑编...

这个你看一下手册,每种型号PLC可能不一样;

我用过的西门子就是:有输出Q点灯亮的;

网友B:
   楼主,你的 PLC 是什么型号的呀 ? 可能是继电器类型的,继电器类型 PLC 的输出都是无源的,可以理解为:一个开关;不带电压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 PLC 是什么型号的呀 ? 可能是继...

恩我的是FX2NMR的   继电器型号的  3Q

网友C(2013-11-24):
输出接24V电源了吗

网友D:
楼主的意思不太明白,是不是说虽然指示灯亮了(外部线路完好),但是不输出?

这时可能是继电器损坏

如果仅仅是在家模拟,没有外部线路的情况下,由于PLC是无源输出,肯定是没有电压的,这时可以用万用表打到电阻挡,量相应输出点和COM点的电阻,短路就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