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类的线圈必须要浪涌吸收器吗?

楼主(2013-09-16):
一些普通的电磁阀,AC220V,容量8W,工作时候需要动作打开一个阀门;

阀类的线圈必须要浪涌吸收器吗?

看到很多厂家都在电柜的端子台部分安装了一个浪涌吸收器。

电磁阀控制的上位是安装在PCB板上的小型继电器;

网友A:
电磁阀线圈属于感性负载,在关断时会产生较大的感生电压,如果前级做开关的是晶体管将有可能击穿导致毁损,如果前级做开关的是继电器接点将有可能产生电弧火花导致接点烧蚀甚至粘连,因此需要安装一个浪涌吸收器以保护前端的开关元器件。

网友B:
  小功率不一定要安装的吧,我看我们厂里小电磁阀都没有安装浪涌装置

网友C:
是的,不然那个小型继电器就要遭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线圈属于感性负载,在关断时会产生较大的感生电压,...

感性负载有浪涌吸收器还是要好多了

网友E:
小功率几W的可以不装,几十W以上的还是建议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