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MD320系列400KW变频器能做闭环矢量控制吗?

楼主(2013-09-16):
汇川MD320系列400KW变频器能做闭环矢量控制吗?

网友A:
完全可以闭环矢量控制的

F2组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有说明书,看看

网友B:
可以闭环控制,参数调好就可以的

网友C:
这个闭环矢量控制是必须的功能,

网友D:
1 MD320系列产品现在用MD380系列切换,慢慢的MD320就会告别工控舞台了,所以请楼主如果要做新的设备的话,选用MD380比较好。升级换代了。

2  MD380 0.4KW的机器,虽然算法上支持闭环矢量控制,但是由于体积较小,增加的PG卡需要外挂,请楼主应用时考虑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