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扫描问题

楼主(2013-09-16):
 这个RAM1MS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有的时候是100MS,是不是跟程序扫描用的时间有关系?

网友A:
这个是哪里的截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哪里的截图啊?                 ...

模拟测试时候这这样的,写入PLC之后就是上面那样的

网友B(2013-11-24):
就是您所有程序都执行时的最大扫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