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关于一个PIW276的问题

楼主(2013-09-16):
在研究一个程序,在程序中发现有一个对PIW276的地址的处理。但我在硬件组态中没有找到模拟量模块,有点不明白这个PIW276怎么过来的,现场有一个315-2dp    和一个托利多的称重仪表。知道的能否给说一声。谢谢了。

网友A:
并非只有模拟量才能用PIW地址,只要CPU读取外部模块的均可以使用PIW地址,包括通讯模块,甚至于在硬件版本许可的情况下,PIW可以作为内部存储器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并非只有模拟量才能用PIW地址,只要CPU读取外部模块...

对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并非只有模拟量才能用PIW地址,只要CPU读取外部模块...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