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S-1LC的频率设置

楼主(2013-09-16):
一般沉重模块的频率设定要设定在哪个值较好?不能越高越好吗?

网友A:
请参考一下永宏FBs-1LC称重模块使用手册。

网友B:
这个要结合你用在什么场合,10、20都是用的较多的

网友C(2013-11-17):
频率设定值最好要更具实际的情况来设定,频率越高速度就越快,波动性也会变大。具体的设置可以参照永宏FBs-1LC称重模块使用手册来做设置。

网友D:
频率设置越高,速度就越快,数据变化大,

网友A(2014-02-10):
引用 网友C:
频率设定值最好要更具实际的情况来设定,频率越高速度就越...

 赞一个,你可以在实际调试过程中进行频率修改,找到合适的频率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