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不能RUN,这个故障谁碰到过

楼主(2013-09-16):
买了一个80点的DVP80EH00R3,出厂调试(据车间说正常下载了程序)时通电,开关拨到“run”位,POWER灯亮,RUN灯不亮,程序不运行。在此种情况下怎么弄都无法建立编程通讯,也就是说想恢复出厂值也都不行,RS232、RS485两个串口都试过。

有碰到过没?咋样解决?

网友A:
STOP模式下,试试是否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B:
可能程序里触发了停止运行指令!拨到STOP模式后,上传程序或清空试下看。

网友C:
一,确定通讯线及通讯口是不是正常。端口会出现烧坏的情况。

二,通讯软件的驱动是否能够被识别(驱动安装没有)。

三,通讯软件及编程软件的通讯协议或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D:
楼上两位说STOP 的。不怕得罪说句,极度的废话。你们是觉得楼主在没有想起过STOP就上来发帖是吧?

网友E:
我一直用台达的,这个情况没遇到过,你程序里有没有改变COM1口设置的程序??,然后吧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导致系统错误,就无法通讯去读不出D1004内容!,有兴趣可否传点程序上来,也好看看????

楼主:
这个问题我做过很多尝试,从“开关拨到“run”位,POWER灯亮,RUN灯不亮”上看应该是PLC内部有问题了。程序逻辑上有问题一般“error”灯会亮的。

程序修改了com1口参数,那么COM2口RS485应该可以通的,但是用RS485口通讯还是不行。

总之从PLC的表现上看,好像CPU压根就不工作了。

这台PLC已经返回给供货商返厂了,看之后他们(台达)怎么讲。有结果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F:
应该是程序里有问题,硬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G:
我也遇到过一次,是EH2,40点的,不能通讯,自带运行停止开关怎么拨都拨不到运行,也没有报警。最后送台达检修,检查没有问题,不过寄回来的机器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过一次,是EH2,40点的,不能通讯,自带运行...

 我现在也担心与你同样的遭遇。估计即使是有问题,厂家也不会告诉咱具体原因。只能糊里糊涂用了。

网友E:
台达就是这样的,维修的东西没有维修记录,至少客户看不到,自己有没有,不晓得。我们修回来的东西,一直要维修记录,台达从来没给过!

但是别人的,比如OMRON的售后很棒的,修的东西有详细的检测报告,有坏的地方还拍照片,加以说明,这个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台达就是这样的,维修的东西没有维修记录,至少客户看不到...

这个还是企业文化的问题。最终我想都会明白:告诉真相比遮盖掩要好,会得到大家的尊重。

不管哪家的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我都会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之。如果厂家能有一种积极的服务态度,我更会尊重。

网友H(2013-10-31):
   应该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I:
这种问题硬件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你可以跟厂家客服人员沟通一下,看他们怎么说。

网友:
是不是吧PLC的站号改了通讯不上,加程序错误!

网友J:
我也遇到一次,SA2的PLC,无法运行,报程序缺END。可写不上END。到现在还扔在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K:
Wa  求真相。。。。。。。。。。。。。。。。。。。

 对不住大家了。还是没有结果。

我一直从侧面打听维修情况,结果上周供货商给了我这样的答复:“那个给你们直接换了一台新的,那个有问题的估计是有问题,因为80点的PLC很少有人用,那个在库房里放的时间长了,估计有问题了”,我听后……

网友L(2013-12-02):
台达的PLC就是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