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力电梯变频器

楼主(2013-09-16):
   1、变频器的电压与电流成比例的改变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这种控制方式多用于风机、泵类节能型变频器。

2、电梯变频器运转时,电机的起动电流、起动转矩
采用变频器运转,随着电机的加速相应提高频率和电压,起动电流被限制在150%额定电流以下。用工频电源直接起动时,起动电流为6~7倍,因此,将产生机械电气上的冲击。采用变频器传动可以平滑地起动。

电梯变频器是一种专门用于电梯控制的仪器,使得电梯效率提高、运行平稳、设备寿命延长,结合PLC或微机控制,更显示无触点控制的优越性:线路简化、控制灵活、运行可靠、维护和故障监测方便。下面西安原起公司为您介绍通力电梯变频器的应用更多电梯变频器产品咨询登录:西安原起网站
  通力电梯变频器在使用中所实现的功能和作用:

1、节能 离心风机或水泵采用变频器后都能大幅度地降低能耗这在十几年的工程经 验中已经得到体现由于最终的能耗是与电机的转速成立方比所以采用变频后 投资回报就更快厂家也乐意接受1、可控的加速功能
变频调速能在零速启动并按照用户的需要进行光滑地加速而且其加速曲线 也可以选择(直线加速S 形加速或者自动加速) 而通过工频启动时对电机或相连 的机械部分轴或齿轮都会产生剧烈的振动这种振动将进一步加剧机械磨损和损 耗降低机械部件和电机的寿命另外变频启动还能应用在类似灌装线上以 防止瓶子倒翻或损坏
2、受控的停止方式
如同可控的加速一样, 在变频调速中, 停止方式可以受控并且有不同的停 止方式可以选择(减速停车自由停车减速停车直流制动) 同样它能减少对 机械部件和电机的冲击从而使整个系统更加可靠寿命也会相应增加
3、 可调的转矩极限通过变频调速后能够设置相应的转矩极限来保护机械不致损坏从而保证 工艺过程的连续性和产品的可靠性目前的变频技术使得不仅转矩极限可调甚 至转矩的控制精度都能达到3 5 左右在工频状态下电机只能通过检测电 流值或热保护来进行控制而无法像在变频控制一样设置精确的转矩值来动作。西安原起公司建立的通力电梯变频器V3F16L,通力电梯变频器 KDL16R平台,欢迎大家咨询交流。

4、降低电力线路电压波动
在电机工频启动时电流剧增的同时电压也会大幅度波动电压下降的幅
度将取决于启动电机的功率大小和配电网的容量电压下降将会导致同一供电网 络中的电压敏感设备故障跳闸或工作异常如PC 机传感器接近开关和接触 器等均会动作出错而采用变频调速后由于能在零频零压时逐步启动则能最 大程度上消除电压下降

5、可逆运行控制
在变频器控制中要实现可逆运行控制无须额外的可逆控制装置只需要改 变输出电压的相序即可这样就能降低维护成本和节省安装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