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传感器型号

楼主(2013-09-16):
测量管道水温、油温,用西门子的那款温度传感器比较好,最好带模拟量输出的。其他品牌也可推荐,谢谢

网友A:
直接找西门子服务的,电话沟通一下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B:
用西门皮那款好鸟?。。。去问小潘吧,,,小潘那款都试过 。。。。。总有一回爽歪歪

网友C:
试试欧姆龙的,也不错。。。

网友D:
国产的RT系列带转换器铂电阻,比进口的不差。

网友E(2013-10-22):
亲   你这是温度传感器加温度控制器才可以实现的啊

网友F:
易福门或者图尔克都有这样的温度传感器,带现场显示和模拟量输出的。打热线电话咨询

网友G(2013-11-27):
试试欧姆龙的......

网友H(2014-01-06):
引用 网友F:
易福门或者图尔克都有这样的温度传感器,带现场显示和模拟...

网友I:
亲。。。

您这是做广告,看这么多回复,就不删了。

下次注意。

网友J(2014-02-19):
试试德国威格勒的流体传感器

网友K:
如果用户不特殊指定,我们一直用国产的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很少出故障。

网友L(2014-04-08):
求耐高温传感器品牌和型号250度左右,可带显示

网友M(2014-08-06):
Sensytemp TSP118 / TSP128 / TSP138

网友N(2014-09-10):
可以用sensopart的,好用021-64139268-8608 袁小<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O(2016-12-06):
可以用盛思锐的SHT系列传感器QQ2851821392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用户不特殊指定,我们一直用国产的一体化温度变送器,...

请问国产的靠谱的温度传感器,麻烦推荐下啊,谢谢

网友P(2018-08-17):
这个具体要根据你管子现场情况,比如温度区间,以及管子直径,测量介质等决定的,不是随便选的,要不然选出来也不一定好用。

网友Q(2018-12-28):
德国DOCOROM,提供具体资料及产品手册Q1622417196

网友R(2019-04-02):
博世Bosch一级代理主要做各类传感器  3轴  6轴  9轴 环境 智能sensor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