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420系列的

楼主(2013-09-16):
上电之后直接报A0503和F0051 有时候报F0052,求各位师傅们帮忙

网友A:
F0051参数EEPROM故障:  在访问EEPROM时发生读出或写入故障

检查以下各项情况:复位为工厂的缺省设置值,并重新参数化更换变频器

F0052功率组件故障:  读取功率组件的参数时出错,或数据非法

更换变频器

没有救了,更换一个吧

网友B:
  两个 F 故障,问题有点严重呀,建议直接拆下维修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