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报 PF故障

楼主(2013-09-16):
起重机上有一台变频器(安川H1000),报PF输入缺相故障:

1、偶发性 有时报、有时不报,复位能接着用;

2、共有五台变频器,其中一台报,而且是启动瞬间报;

3、输入电压,万用表量  正常!

  希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有两个原因会导致

1、主回路电压故障

现在万用表测量正常的话,可以排除

2、主回路直流电压在再生时以外发生异常波动

这个有前提L8-05=1时检出

现在的这个估计是主因,最大可能是主回路电容的老化造成

可以更换

也可以设置L8-05=0,使这个功能失效

楼主:
特别感谢网友的热心帮助!

我还是有两个疑问:

1、你估计主回路电容老化 我的变频器使用时间不长呀!是否有办法检测?

2、这台变频器是用在主起升机构上,屏蔽L8-05,是否会产生溜钩的风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特别感谢网友的热心帮助!我还是有两个疑问:1、你估计主...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可以查看U4-05参数查看电容老化问题。

   2.不会造成溜钩的危险,此故障和溜钩没有直接关系。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可以肯定是主线路故障.应查短路器和接触器是否好用

楼主:
谢谢,bg4neh 的回复!

现在我想问的是:对于起重行业,主线路离不开断路器和接触器,断路器和接触器的接触效果又无法保证!!

我想探讨的是:是否有好的方法去避免断路器和接触器出现接触器不良,进而使变频器不报PF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