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UPS电池使用一年左右基本上就要更换。

楼主(2013-09-16):
求解:UPS电池使用一年左右基本上就要更换。我们的电脑系统的UPS在使用一年左右基本上就报废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感觉应该使用个三年左右没问题的啊。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网友A:
偶这里厂里控制系统用的 UPS电池最长年数在7年了。

网友B:
是不是买的质量比较差的

网友C:
按电池寿命计算应该是20年。UPS电池工作在浮充电状态,在供电负荷级别高的用户,UPS可能几年电池都没放电工作。

有大功率UPS(百千瓦)的用户,都有假负载,定期放电,是对电池正常维护之一。

网友D:
图便宜买的电池质量过差,大多是用回收铅做的电池。

正常使用的话,蓄电池的寿命在5-8年,如果保养比较好的话超过十年也是很正常的,但使用便宜货就不好说了,电池寿命短是小事,失火或者出事故就麻烦了。

网友D:
还是一次性投资,买个稍微好点的电池吧,虽然初期投资大点,但使用成本较低,还省心。

网友D:
不放心的话可以找X哥,专业做UPS、EPS和蓄电池

网友E:
UPS蓄电池组或者蓄电池,如果经常性充放电,那样很快达到蓄电池的充放电寿命(UPS蓄电池都是大电流放电模式,蓄电池在额定放电电流与大电流模式寿命相差十几倍甚至更大,例如蓄电池在0.1C放电模式寿命标称1200次或者更高,但是以5C放电的话寿命只有120次左右)!

还有蓄电池经常性处于浮充的话同样会导致极板硫化......

网友F:
电池寿命!担心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放心的话可以找X哥,专业做UPS、EPS和蓄电池

 要买好的,只有找叉哥才放心,叉哥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