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PLC程序丢失吗?

楼主(2013-09-16):
公司有台PLC已经闲置了10年多了,是三菱A系列的,今天用GX DEVELOPER去上载程序,上载上来的程序梯形图中有很多指令的背景色是黄色的,而且有的程序步间跨度很大,像丢失了一样,请问下有人知道这是啥问题不?个人觉得A系列的PLC应该有点类似Q系类,是用电池保持数据的,但现在的Q是有flash卡的,A中没找到,这会不会是电池掉电引起程序丢失的?还有PLC内部程序有损坏,还能被上载吗? 谢谢

网友A:
程序不会丢失吧,数据肯定丢了

网友B:
如果flash卡没问题  应该不会丢失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不会丢失吧,数据肯定丢了

 外部没有存储卡为,程序有没有可能靠电池保持在RAM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flash卡没问题  应该不会丢失数据

 就是没有FLASH卡啊。。。

网友C:
程序仍然在,是软件问题,早前的FX仅认FXGP_WIN-C,不支持GX Developer。

楼主:
我也这么感觉,丢程序的可能不大啊。。。

网友D:
   没有 FLASH ,电池 10 多年的话估计数据会丢失,很正常 !

网友E:
程序中间有空行,由梯形图转换成列表显示时,看是否出现NOP字符,显示的是空行符,这个是由原来的编程人员没处理干净的,当然跟软件也有一定关系。最早在FX2时就见过这样的情况,

指令背景为黄色,如在监控模式下就是软件设置问题,可以菜单“工具---显示色改变”项做更改;  如果在只读/只写模式下就不清楚了!

网友F:
这个没遇到过,可以肯定的是程序没有丢。

望有高手遇到过的来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 FLASH ,电池 10 多年的话估计数据...

 是啊 数据估计已经丢了 但程序不知道丢没丢 也找不到PLC的手册了 不知道主程序是在ROM中还是靠电池保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中间有空行,由梯形图转换成列表显示时,看是否出现N...

缺失的地方 不是空行符 而是以缺失处开始的一条条重复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遇到过,可以肯定的是程序没有丢。望有高手遇到过的...

 是啊 比较赞同5楼的看法,但也有个疑问,后续开发的软件比如说GX DEVELOPER应该是对以前的软件是兼容的才比较合理啊,而且GX中又有A系列的CPU可以选择,三菱的开发人员不应该做成对以前的CPU不兼容啊。。。

网友C:
本人就曾经历过,也是出现黄色的空白,但程序仍可正常工作,应该是新的软件与旧软件之间相互兼容的问题,你可尝试一下,将程序从梯形图转成语句表,在语句表中应该能正常显示。

网友G:
新旧软件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