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TK6100穿透通讯

楼主(2013-09-16):
我想使用威纶通TK6100和西门子200的PLC通讯,并且想通过一条串口下载线触摸屏的串口和PC链接监控和操作PLC,这样的话怎么来做这一条串口下载线,怎么焊接能实现这个功能,这个串口下载线传输距离有要求吗

网友A:
要看两者的端口定义图啊 ,接三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B:
两根线就能行吧,DB9的3,8脚

网友C(2013-10-24):
首先咨询一下威纶通,威纶通TK6100是不是支持此功能。我使用MT6100i想实现此功能,结果折腾了2天,宣告失败。

目前觉得应该是6****系列不支持此功能,只有MT8000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