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CGS组态动态画面的组态

楼主(2013-09-17):
各位高手,在MCGS中,我做好了一个风扇(是从MCGS图库中分解出来的),为了动画我需要多做几个,但是MCGS的图画不能做到30、60等角度的旋转,只能是90度的旋转,难不成要到XP的图画里去处理?请高手指教!如果要到图画里去处理,又如何弄到图画里?另外BMP、JPG等图又怎么引到MCGS里作为图元使用?还有我发现从MCGS里分解出来的图,它的属性是空的,无法组态,又如何处理?谢谢指教!      另外对于已做好了几个图,连起来动态变化的组态  ,要怎么做,请指教!谢谢!再次拜谢高手指教!                                           y6843@sina.com  673049828

网友A:
  好像案例里有 风扇的转动的动画吧 ! 转的角度这个就不太清楚

楼主:
专家到那里去拉!。。。。。。哇哇!

网友B:
MCGS的屏怎么样,好像不太稳定啊

网友C:
如果库里没有那就只能用画图软件在外面做好自己想要的不同角度的图片,存bmp格式的,然后在MCGS里选择位图添加进去(要想实现显示几种角度就做几张位图)。。。

要想实现旋转要么在运行策略里做循环,要么就用PLC编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CGS的屏怎么样,好像不太稳定啊

个人感觉还行。。。

楼主:
MCGS的屏大多反映不稳定,但是我的用户原来用的是MCGS的,不然我还是主张不用的!

网友D:
可以在那个画面的循环策略里做,这样能省点资源,进入这个画面才执行。做多个角度的风扇,然后定时调用不同的bmp图,模拟转动。

网友E:
新手不懂。。。。。。。。。。。。。

网友F(2018-06-26):
不是很懂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