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定义报警摘要(实时报警)

楼主(2013-09-17):
自定义报警摘要(实时报警)

       前提条件:能够使用绘图工具、熟练使用动画链接功能、了解系统DAQ点、了解报警点的规划

       需求:对WebAccess提供的标准报警摘要界面进行修改或在用户自己创建的页面的添加实时报警显示

WebAccess提供的标准报警摘要界面如下:

如果用户需要自定义报警摘要,步骤如下:

1)打开绘图工具(本地绘图工具-绘图DAQ或工程管理器-开始绘图)
2)文件->打开DRW,在弹出的对话框的“文件名”栏位输入almsum.dxx

3) 打开报警摘要绘图源文件:

4)各个对象及动态链接属性

报警摘要数量:%AALMSUMN
全局报警数量:%AALMGLOBALN

第一行报警内容显示:
报警优先级:%TLV(%TALMSUM1 0 %AALMSUMP)
报警日期:%TLV(%TALMSUM2 0 %AALMSUMP)
报警时间:%TLV(%TALMSUM3 0 %AALMSUMP)
报警点名称:%TLV(%TALMSUM4 0 %AALMSUMP)
报警点描述:%TLV(%TALMSUM5 0 %AALMSUMP)
报警值:%TLV(%TALMSUM6 0 %AALMSUMP)
报警限定值:%TLV(%TALMSUM7 0 %AALMSUMP)
报警点当前值:@%TALMSUM4(0)
报警类型:%TLV(%TALMSUM8 0 %AALMSUMP)
报警群组:%TLV(%TALMSUM9 0 %AALMSUMP)
节点名称:%TLV(%TALMSUM0 0 %AALMSUMP)

第二行报警内容显示:
报警优先级:%TLV(%TALMSUM1 1 %AALMSUMP)
报警日期:%TLV(%TALMSUM2 1 %AALMSUMP)
报警时间:%TLV(%TALMSUM3 1 %AALMSUMP)
报警点名称:%TLV(%TALMSUM4 1 %AALMSUMP)
报警点描述:%TLV(%TALMSUM5 1 %AALMSUMP)
报警值:%TLV(%TALMSUM6 1 %AALMSUMP)
报警限定值:%TLV(%TALMSUM7 1 %AALMSUMP)
报警点当前值:@%TALMSUM4(1)
报警类型:%TLV(%TALMSUM8 1 %AALMSUMP)
报警群组:%TLV(%TALMSUM9 1 %AALMSUMP)
节点名称:%TLV(%TALMSUM0 1 %AALMSUMP)

以此类推….

选择当前报警点:
<SETVAL>%AALMSUMH=@%TLS(%AALMSUMH 0 %AALMSUMP)

5) 在以上基础上修改报警摘要显示页面

首先通过编辑->拆开功能取消动态按钮;然后删除选择显示、报警类型(TP)、报警群组(GP)、节点名等列;

适当调整布局;

依次添加动态按钮选择功能
<SETVAL>%AALMSUMH=@%TLS(%AALMSUMH 0 %AALMSUMP)

楼主:
添加返回按钮:

最终显示为:

6)另存BGR文件(almsum.bxx)及DRW文件(almsum.dxx)

7)下载、运行

注意:以上修改的报警摘要显示界面对应点名称为14个字符、描述为26个字符。
如果点名称和描述超过以上的设定,将无法全部显示。用户可在以上第5步骤作适当长度字符串调整。

以上修改的是WebAccess提供的系统模板报警摘要显示,如何在用户界面中显示报警摘要(实时报警)呢?依如下步骤操作(以下在用户界面底部显示报警日期、时间、点和报警值为例):

1)打开绘图工具(本地绘图工具-绘图DAQ或工程管理器-开始绘图)
2)文件->新建DRW
分别输入字符串:MM/DD 、HH:MM:SS 、12345678901234567890 、12345678

楼主:
3)分别对以上输入的字符串进行文本动画链接(动态->动画),对应的点分别如下(参阅以上的系统报警摘要的系统点):

MM/DD : %TLV(%TALMSUM2 0 %AALMSUMP)

依次分别进行如下动画:
HH:MM:SS : %TLV(%TALMSUM3 0 %AALMSUMP)
12345678901234567890 : %TLV(%TALMSUM4 0 %AALMSUMP)
12345678 : %TLV(%TALMSUM6 0 %AALMSUMP)

4) 调整位置,并且添加面板(绘图->面板)

  注意:以上只显示一行的报警信息,如果需要显示两行信息,请重复以上2、3步骤,但在第3步中,将动画链接的分别修改为:

MM/DD : %TLV(%TALMSUM2 1 %AALMSUMP)
HH:MM:SS : %TLV(%TALMSUM3 1 %AALMSUMP)
12345678901234567890 : %TLV(%TALMSUM4 1 %AALMSUMP)
12345678 : %TLV(%TALMSUM6 1 %AALMSUMP)

以此类推…

5)添加报警确认按钮:

6)由于在此页面中只显示一条报警信息,所以添加一按钮切换到系统报警摘要页面:

楼主:
7)最终的页面显示为:

8)保存、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