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200H PLC换电池

楼主(2013-09-17):
欧姆龙C200HE  PLC要换电池了,我打开盖子,见到电池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取下来,请各位高手指教了

网友A:
电池不是很好取得吗????

网友A:
这个OMRON的PLC标准电池,大概300元左右,顺着电池的线网上找,上面有一个带卡扣的白色连接器,按照卡扣,用力外拔就拆除线路了,至于电池部分,找找,应该有开口可以拿出来的。

网友:
先谢谢了,但是电池从上面取不出啊,是不是要停电,拆下PLC从背面取出啊

网友A:
对:   先谢谢了,但是电池从上面取不出啊,是不是要停电,拆下P... 内容的回复!

 看你的图片,很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先谢谢了,但是电池从上面取不出啊,...

 谢谢,也许是要从背面更换,我再试试

网友B(2017-01-08):
有电压低的指示灯吗?没怎么接触过Omron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