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屏蔽伺服

楼主(2013-09-17):
请问西门子如何在已有程序中屏蔽伺服,是否在组态中删除就行,相关程序用删干净吗?

   有没有类似AB程序中直接拖拽的取消组,

网友A:
  西门子屏蔽伺服 ?  是什么意思 ?

还是 SIMENS 软件中程序挂 伺服站运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屏蔽伺服 ?  是什么意思 ?还是 SIME...

 就是在西门子软件中删除不用的伺服站,换为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