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通讯故障

楼主(2013-09-17):
  生厂车间使用FX3U-128M->FX2N-4DA->FX2N-4DA->FX2N-4AD->FX2N4AD->cc-link->CC-LINK 输入输出模块(AJ65SBTB1-32DT)

   故障现象:PLC输入输出点没信号。

   PLC、模拟量模块、CC-LINK、CC-LINK输入输出模块电源连接正常

   CC-LINK、 CC-LINK输入输出模块拨位开关位置正确。

   请问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啊?

   先谢过了!!

网友A:
楼主:系统不是这样配置的!

你应该选用QOOUJ+QH42P+QH42P+Q68AD+Q68AD+QJ61BT11N,总价跟你一致。但是编程舒服多了,同时点数可以更多(2048数字量)!

楼主:
谢谢小熊,我现在是一个厂用的上面配置,出现了故障,弄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