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低压负荷不平衡,高压是否有零序电流

楼主(2013-09-17):
如果变压器的低压侧负荷不平衡,高压零序三相电缆贯穿1 个电流互感器的方法检测,此时会出现零序电流吗?

网友A:
具体要看变压器接线方式,Y/Y就会有;Δ/Y没有。

楼主:
我问的变压器正是Δ/Y,可有从事这方面的同事认为有,我也认为没有。时三-王者之师,能否说明下原因。这很重要,这涉及到零序保护设置的问题。

网友B:
变压器的次级为Y接,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其次级的零线一定有电流,设I2A为次级A相电流,设I2B为次级B相电流,设I2C为次级C相电流,则:I2A+I2B+I2C=IN。此时次级的线电流:I2AB=I2A-I2B,I2BC=I2B-I2C,I2CA=IC-IA。则算到变压器初级:I1AB=N*I2AB,I1AB=N*I2AB,I1AB=N*I2AB

 变压器初级三相电流之和=0:IAB+I1BC+I1CA=N*(I2IAB+I2BC+I2CA)=N*(I2A-I2B+I2B-I2C+I2C-I2A)=0

即:初级三相电流之和=0[如用钳表侧初级3相和电流(3根引线同在钳表内)其表指示=0]。

 变压器的次级为Y接,由于三相负载不平衡,会使次级的3相线电流不相等,则算到初级,使初级3相的线电流也不相等,但初级3相的线电流的和电流=0,即无外流电流的可能。再说初级三相绕组是依次头尾相接,没有接零线点,怎能会产生零线电流呢

网友C:
这确实是个难以理解的题,值得探究。

楼主:
谢谢王者的耐心解答,我也完全同意。

按此理由,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终端变压器只要出现零序(不考虑检测误差),就可以判断为高压柜到变压器出现了问题。

我公司高压继保的技术人员认为负荷不平衡会引起高压侧零序电流,所以终端变压器的零序保护设置较大。如一台630KVA的变压器零序设置20A才保护动作,这合理吗?

楼主:
盼高手继续指教,谢谢大家

楼主:
我认为终端变压器高压侧的零序电流应该是零容忍的,变电站、配电站的零序是允许适时间存在的。而我公司的将终端变压器与变电站变压器保护设置混为一谈了。

顺便问下大家,工厂供电终端用户(如高压电机)保护定值是否可以设两套保护定值,起动阶段是一套较大的过流、速断定值,起动完成后以电机正常运行的最大电流作为速断值。如一台电机额定电流100A,但正常运行时仅80A,最大95A。那么第1套保护定值按过流120A,10S,速断800A,第二套保护定值过流100A,0.5S 速断105A,0秒。

这样是否合理?

网友D(2013-11-06):
应有零序电流,培训老师讲过

网友E(2014-08-21):
初级相电流不平衡导致线电流也不平衡,所以应有零序电流

网友F(2015-07-08):
我觉得要看高压侧供电系统是TN还是TT还是IT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