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一屏多机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3-09-17):
 还想再加两个变频器,然后添加的时候就显示com2已被占用,因为只有com2是支持485 的。所以这个不知道怎么办了,还有站号0为主站的意思,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A:
如果屏只有1个串口肯定接不了了

迈思德7寸人机,3个串口,可以接多个设备。

10.2寸以上人机,可支持4个串口。

网友B:
威纶通屏一个RS485口下好像不能级联2台以及2台以上的PLC等支持RS485的智能设备。

网友C:
维纶屏的COMn设置成RS485!人机的站号一般都是0,三菱PLC的站号是1;则两台变频器的通讯地址分别是2和3。另外如果通讯参数不一致,无法发收数据。

网友B:
更正一下:威纶通屏一个RS485口下能级联2台以及2台以上的PLC。添加设备只需要添加一个就行。其它级联的设备按站号不同连接地址为:*(站号)#寄存器地址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正一下:威纶通屏一个RS485口下能级联2台以及2台...

 恩,我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目前只测试连接一个PLC, 当添加的是三菱PLC时可以跟触摸屏连接,不过更改为MUDBUS RTU时就无法通讯了,其余的波特率等设置均相同

网友D(2016-12-19):
碰到类似的问题,三菱232BD板和威纶,设置成232BD板通讯,怎么连都连不上,只要是设置PLC通信,马上就可以连上不知什么问题,有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E(2018-08-20):
232是1对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