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变量问题

楼主(2013-09-17):
新手求助关于组态王数据变量问题,什么时候选什么样的数据类型,很模糊。

网友A:
组态王的数据变量分二类:1、I/O变量,即与PLC通讯的变量,它的选择类型取决PLC所用的数据类型:字节、字、双子。2、内部变量,又分:内部整数与内部实数,这取决你要用哪种类型数据,就建立对应的数据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