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interbus 通讯模块 TSX IBY100 通讯问题

楼主(2013-09-17):
尊敬的各位工控前辈们:

     小弟初来匝道,希望能得到各位的真传。

    目前 遇到IBY100通讯问题 如下图

希望各位英才给予帮助

楼主:
现场TSX IBY100的  sv:1.1

plc为TSX P57 3623A

楼主:
使用plc软件版本为PL7 pro 4.5

楼主:
interbus-s configration file 选择“Auto”或选择“PL7-IBY” ,iby100仍然报错

网友A:
你好

  1、程序可以下载吗?是否正常联机;

  2、我看你那模块IO错误:是不是程序中地址错误,还是外面线错误;

  建议在线监测一下PLC报错

楼主:
现场模块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1、程序可以下载吗?是否正常联机;  2、我看...

 你好,plc程序可以正常下载,plc与外部文本屏xbt r411以及触摸屏XBT GT2330通讯均正常,

plc硬件组态(在PL7软件中看)中双击iby100模块会报错其它模块正常,当前显示版本低于3.0

模块当前版本是1.1

不清楚是不是plc对iby100有硬件上的要求

楼主:
PL7 上打开软件。。。。。。。。。。。。

楼主:
现场来了一个新模块 iby100 sv3.3  ,模块iby100仍然报错每隔5-10s 连续闪烁5-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