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九十八期----电动机的选择

楼主(2013-09-17):
        电动机的合理选用主要依据生产机械的要求及电动机的结构特点和工作性能。不同的生产机械要根据工作条件和市场过程的要求,选用不同性能特点的电动机,才能使系统可靠运行,经济合理。请你结合实际谈谈电动机的选用原则。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继续支持各类擂台活动,先顶哈,

网友B:
     电动机选择的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类型的选择

    选择哪种电机类型,一方面要根据生产机械对电机的机械特性、起动性能、调速性能、制动方法、过载能力等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还要从节省初期投资、减少运行费用等经济方面综合分析。在对起动、阅速等性能没有特殊要求的前提下,优先选用三相异步笼型电机。

    2.功率的选择    选择电机的翻定功率时,应使所选的电机额定功率等于或梢大于生产机械所需要的功率.既不能过载.也不能长期轻载。可采用类比法、统计法、实验法、计算法等确定。

    3.电压的选择    交流电机额定电压应选择和供电电网的电压一致.井结合电机顺定功率考虑。直流电机的额定电压也要与电源电压相配合,常用110 V或220 V。大功率直流电机可提高到600 - 800 V共至1000 V。当采用晶闸管整流装置供电时,可选用专门为其配套设计的直流电机.其电压有功率等级160 V (Z3型),180 V,340 V (Z2型)及440 V (Z2 ,Z3型)。

    4.转速的选择    根据生产机械的转速和传动方式.通过经济技术比较后确定电机的额定转速。额定功率相同的电动机额定转速越高,则电动机体积、重夏和造价越低,一般飞轮矩
GD也越小,因此选用高速电动机较为经济。但生产机械速度一定.电动机转速越高.则传动机构传动比越大,机构越复杂.传动损耗越大。因此.要综合考虑上面诸因术后才能确定电机的额定转速。

     5.外形结构的选择    电机常用的外形结构有开启式、防护式、封闭式、密封式、防爆式。

      1)开启式电机定子两侧和端盖上开有很大的通风孔。它散热好、价格便宜,但容易进灰尘、水滴和铁渭等杂物.只能在清洁干燥的环境中使用;

     2)防护式电机的机座下面有通风口。它散热好、能防止水滴、沙粒和铁屑等杂物溅人或落人电动机内,但不能防止潮气和灰尘浸人.适用于比较干燥、没有腐蚀性和爆炸性气体的环境;

      3)封闭式电机的机座和端盖完全封闭.它又分自冷式、自扇冷式、他扇冷式、竹道通风式及密封式等。前四可用在潮湿、多腐蚀性灰尘、易受风雨浸蚀等环境中,第五种可浸在液体中使用.如潜水泵等;

      4)防爆式电机在封闭式基础上制成隔爆形式,机壳有足够强度.适用于易燃易爆气体的场所.如矿并、油库、煤气站等。选择电机的外形结构时,应选择合适的防护形式.

      6.安装形式的电机选择    目前生产的电机的安装形式主要有:卧式安装,机座带底脚.端盖上无凸缘、卧式安装,机座不带底脚.端盖上有凸缘、卧式安装.机座带底脚.端盖上有凸缘、立式安装.机座不带底脚,端盖上有凸缘。  每种又分单轴伸出和双轴伸出两种。应根据电动机在生产机械中的安装方式选择电动机的安装形式。一般情况选用卧式,立式价格较高,只用于简化传动装置又必须垂直运转时,如立式深井泵等。

      7.工作制的电机选择    根据生产机械要求.选样工作制与实际工作方式相当的电机比较经济。

       8.型号的电机选择    根据上述各项的结果,选择电机的型号和生产厂家。

网友C:
电动机选择基本原则是:

1.根据生产机械的负载性质和生产工艺及各种不同的用途,对电动机的起动、制动、正反转、调速的要求,选择适合负载特性的电动机。

2.选则具有与使用场所的环境相适应的,如温度、湿度、灰尘、淋水及易燃易爆等确定防护及冷却方式的电动机。其外壳防护和冷却方式选择方法见有关资料.

3.根据负载转矩、转速变化和启动频繁程度等要求,计算和确定合适的电动机容量。通常电动机在75%—100%额定负载率时效率最高。但应考虑其温升限度和过载能力和启动转矩,一般应留有一定的余量,选择其负载率在80%—90%为最好。

4.根据电源情况,对电动机功率因数等性能的影响,选择电动机的额定电压和类型。

5.根据生产机械所要求的转速 ,以及传动设备系统的复杂程度,选择电动机的转速。

6.选择可靠性高、便于维修,并应考虑互换性,尽量选用标准电动机。

网友D:
电动机可分了好多种:普通三相异步电机,伺服电机,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变频电机等等

1.首先是普通三相异步电机:这种电机工厂里最常见,应用最多,选用也很简单,根据现场情况选用相应功率的电机。(2极,4极。。。多少KW等等,做工控的都明白)注意,如果电机在低频工作时需不需要再另加风扇,或者扭矩太大用不用增加变速箱。

2.伺服电机应用越来越多,而且伺服电机性能很稳定,价格也越来越低,使得变频器受到很大冲击,主要应用在数控机床,和需要精确定位的设备上。选型主要根据扭矩大小来选,还要考虑外形尺寸,伺服电机基本上不需要维护。

3.直流电机现在还是用的比较多的,主要用直流调速器控制。一般还配有直流测速电机。做反馈用。

4.步进电机也是一种能精确定位的电机老的线切割设备上有的还在用,主要是接受脉冲信号进行控制。逐渐在被伺服电机淘汰中。

5变频电机,能超出工频进行工作,配合变频器使用。工频以下恒转矩,工频以上恒功率。一般数控机床上的模拟主轴大多用的变频电机。

各种电机的选型参数基本上都适合机械设计人员配合选的。根据工况,空间,扭矩等等。

选到那种电机可以查相应的详细技术资料,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网友E:
    看了一下,到处都是行业精英和应用专家,小弟在此学习了。

    本人想就起重机械领域的电动机选择说说自己的观点,诚恳希望得到各位同仁的批评和指正。

    我国起重机采用专用的直流和交流电动机。

    直流电动机的主要优点是调速范围大、过载能力强、平滑的调速特性和较大的起动、制动转矩。工作电压为220V和440V。但存在设备费用高、体积大和需要专用的供电电源等缺点,少数冶金起重机和要求在较大范围内平稳调速的传动机构采用直流电机。

     交流电动机,其主要优点是结构简单和供电方便。在起重机械中,一般采用三相交流感应电动机和锥形转子电动机,其工作电压为220V/380V和500V。三相交流感应电动机分为JZR2、JZ2、YZ、YZR、YZR2和YZ、JZ2。

     绕线式感应电动机使用的最多。因为这种电动机的转子电路可以外接起动电阻实现起动调速,起动平稳、起动电流通常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215倍,且有较高的过载能力。一般起重机械,特别是其起升机构,常用这种电动机。

     笼式感应电动机的优点是构造简单,操纵方便,有较高的转差率,适用于直接启动,价格也便宜,缺点是启动电流大(达额定电流的4~6倍)和不能承受较多的起动次数。一般用在功率不大和工作不十分频繁的工况,如用于电动滑车、电动葫芦、葫芦式起重机的运行机构、电动单梁等轻型起重机械中。近年来由于液力透平联轴器的采用,扩大了鼠笼式感应电动机的使用范围。为把液力透平联轴器加在鼠笼式感应电动机和工作机构之间,减小了最大起动力矩和延长了起动时间,能防止起动过猛,使两者的联合特性可以完全满足起重机的严格要求。

     除以上基本系列电动机外还有在此基础上的派生系列。例如:涡流制动电动机、起重用防爆双速电动机、起重用多速电磁制动电动机、强迫通风电动机等。 在起重机上,葫芦式起重机的运行机构电动机一般采用锥形转子的鼠笼式电动机,其他起重机机构多采用绕线式感应电动机,有的用盘式制动电动机。

网友F:
        制冷压缩机所需的轴功率随工况而变化,在电动机功率的选配上,如果只考虑到起动时要通过最大功率工况而按最大功率工况选配电动机,则对于经常运行在较低蒸发温度下的低温压缩机,其电动机的效率是很低的,会造成很大的浪费。对于开启式压缩机,按其工作温度(高,中,低)范围所规定的最大功率工况下的轴功率,考虑到其传动效率,再加上起动的需要增加10%~15%来选配。
       小型封闭式压缩机,一般按常用工况选配电动机,因为其内置电动机功率的配置与普通电动机在温度特性上有显著的不同。普通电动机的温度随负荷的增大而上升,其最大功率为电气绝缘材料所能承受的温度而有所限位。内置电动机的绕组,受到流过绕组的吸气工质的冷却。绕组的温度与工质的吸气温度和流量有关,对高温工况,由于吸气压力较高,其比体积较小,故流量较大。在低温工况下,吸气温度较低,但吸气压力也较低,其比体积较大,故流量较小。因此,需根据绕组受到的冷却情况来配置电动机。一般由制冷剂冷却的内置电动机的名义功率,要比具有相同制冷量的开启式压缩机所配置的普通电动机的名义功率小。假如是高温封闭式压缩机,其电动机的名义功率可以小1/3到1/2。

网友G:
电动机的选择原则大概有一下几点:

一、电动机的类型  :

1.三相交流鼠笼型异步电动机;它具有结构简单、运行可靠、维修方便、价格便宜、体积紧凑和起动、操作简单等一系列优点。

2.三相交流绕线型异步电动机;在串接外电阻调节转矩——转速特性方面有其

特长,但需电刷、滑环等部件,其安全性、维修、价格等方面不如鼠笼型电动

机,因而使用较少。

3.三相交流同步电动机;用于驱动低速运转且功率较大的泵,还用于功率因

数较高或要求提高电力系统功率因数等场合。同步电动机要有专门的励磁系统、

滑环或整流器,铜铁材料消耗大、价格高、维修量大,所以采用不多.

4.另外还有伺服电机,直流电机,步进电机,变频电机等等

二,电动机功率的选择

 计算电机功率时,在计算出的轴功率基础上要有一定的安全余量,安全系

数。

三,电动机转数的选择

 驱动恒定转数泵的电动机,其额定转数应与泵的操作转数相对应,需经过

固定转数比传动的装置(固定速比齿轮箱),必须考虑变速装置的传动比。对

需要调速的泵,电动机的最高转数应与泵的最高操作转数相适应。电机的同步转数=3000÷电机级数÷2。

四,电动机电源的选择

1)电压的选择; 电压的选择与电力系统对企业的供电电压有关,我国厂用高压电源通常为10000V、6000V或3000V,低压电源660v和380V,一般是从低压配电元件的保护考虑出发,按功率界限选择电动机的电压等级。

2)频率的选择;频率与电动机的转数有关,频率波动对电动机的运行性能有影响。一般 实际电源频率与额定频率的偏差不应大于±1%。我国的供电频率为50Hz,国外有些地区,如美国的供电频率为60 Hz。

3)电压和频率的影响,电压偏差不超过±5%或频率偏差不超过±1%;或两者同时发生上范围内偏差,且均为正偏差而其和不超过±6%或不均为正偏差而其绝对值之和不超过5%时,电动机的功率仍能维持额定值。如不超过上述偏差范围,应考虑对电动机额定特性的影响。

五,环境温度和海拔高度的影响, 电动机用于海拔超过1000m(如新疆、甘肃、宁夏、云南、贵州的部分地区)或环境温度超过40℃、相对湿度超过95%时,计算功率的降低程度,以满足使用的要求。

六,电动机防护型式的选择

在高温、高湿度和腐蚀性等特殊环境下,电动机的防护能力应根据特殊环境要求,在基本系列的结构设计、材料及涂层选择上作一些改动,使产品具有某种特殊的防护能力,电动机基本系列的防护等级属于IP5,IP54或IP44。选用时需综合考虑,必要时应与制造厂协商,决定最经济、适用的特殊防护型式。

七,另外我们是煤矿企业对电动机的选择更高.

1)爆炸性和或火灾危险性环境的电动机选择 :  在生产、使用、贮存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场所,由于有危险源的存在,通常有产生爆炸或火灾的危险。为预防发生事故,应对此类场所进行分区,并以此作为选择电气设备防爆、防燃结构型式和采取其它安全措施的依据。

2)、爆炸性气体环境的电动机选择 爆炸性气体环境电气设备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根据爆炸危险区域的分区、电气设备的种类和防爆结构的要求,应选择相 应的电气设备。

 2,选用的防爆电气设备的级别和组别,不应低于该爆炸性气体环境内爆炸性 气体混合物的级别和组别。当存在有两种以上易燃性物质形成的爆炸性气体混合物时,应按危险程度较高的级别和组别选用防爆电气设备。

3,爆炸危险区域内的电气设备,应符合周围环境内化学的、机械的、热的、 霉菌以及风沙等不同环境条件对电气设备的要求。电气设备结构应满足电气设备在规定的运行条件下不降低防爆性能的要求。

4,根据泵的安装型式[卧式、立式(含管道式)],选择电动机的安装型式.

八,工作制的电机选择; 根据生产机械要求.选样工作制与实际工作方式相当的电机比较经济。

网友H:
1.首先要查明应用场所是气体爆炸还是粉尘爆炸危险场所。

2.气体爆炸危险场所,根据危险程度分区来选择防爆电机。

3.根据场所中所含引燃温度最低的爆炸性混合物的温度组别来选择对应温度组别的防爆电机。

4.隔爆型防爆电机使用场所可以是I类,也可以是II类;增安型、正压型、无火花型电机只能用于II类场所。

5.隔爆型电机应根据场所中最危险爆炸性气体混合物的最大试验安全间隙的级别来选择不低于此级别的电机。

6.选用增安型、正压型防爆电机时,应配备相应的保护装置,否则不能保证防爆安全性。

7.选用防爆电机必须是经国家质量主管部门授权的防爆电气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检验,并颁发有防爆合格证的产品。

8.I类危险场所选用的防爆电机

 9.气体爆炸、粉尘爆炸危险场所用防爆电机选型表:

网友I:
( 1 )根据电源电压、使用条件,拖动对象选择电动机。所选用电动机的额定电压要与电源电压相符。

( 2 )根据安装地点和使用环境选择电动机的型式。

( 3 )根据容量、效率、转速和功率因数选择电动机。电动机的容量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容量过大会造成在马拉小车,不经济,浪费电能;过小影响电动机的使用寿命、甚至带不动负载而烧毁。电动机的转速必须和拖动机械要求的转速相匹配。

网友J:
对以上的各位同学进行一下补充:1 ,选择立式还是卧式;2,变频电机应该考虑增加应该风扇以降温。

网友K:
  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通常包括H80-315MM的电机,其产量大、用途广,在电网的总负荷中,它的用电量为40%左右。六十年代初流行的为JO2系列电动机,该系列电机的功率等级、安装尺寸与国际市场上的通用标准不同,另外该电机启动转矩较低和缺乏噪声控制指标,因此现在我国现在使用的电机为Y系列电机。该电机坚固耐用、安全可靠因此使用范围越来越广。然而有些用户使用的电机年损坏率高达5%,究其原因多半是选型不当、使用不妥、保护不善的缘故。因此本次讲课的主要目的是:发现电机使用中发生的质量问题,妥善的解决。
  小型异步电动机的体系
  小型异步电动机可分为:基本系列、派生系列和专用系列。
  基本系列----使用范围广、生产量大,是一种通用电机,如Y系列(IP44)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
  派生系列----按照不同的使用要求,在基本系列的基础上做了部分改动,另部件与基本系列有较高的通用性和一定程度的统一性。派生系列有电气派生(如高效电机,YX系列)、结构派生(如绕线转子电动机YR系列)、特殊环境派生(隔爆型电动机,YB系列)等几种。
  专用系列-----与一般用途不同,具有特殊使用要求和特殊防护条件系列,如YZ、YZR冶金及起重用异步电动机。

  基本系列技术参数
  1、 标准号JB/T9616-1996
  2、 外壳防护结构型式
  Y系列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基本系列 有IP23、IP44两种外壳防护等级。IP23和IP44的含义是:IP---表示防护等级的标志符号,后面的两位数字的要求如下表:
  级别 要求
  IP23 第一位数字 能防止手指接触及机壳内带电或转动部分,能防止直径大于12MM的小固体异物进入
  第二位数字 与沿垂直线成60度或小于60度的淋水对电机应无有害影响
  IP44 第一位数字 能防止厚度大于1MM的工具、金属线或类似的物体触及机壳内带电或转动部分,能防止直径大于1MM的小固体异物进入,但不包括由外风扇吸风或送风的通风口和封闭式电机的泄水孔,这些部分应具有2级防护性能
  第二位数字 任何方向溅水于电机,应无有害影响。
  3、 安装结构及型式
  Y系列电动机的安装结构,分为地脚安装、用地脚附带凸缘端盖安装和用一个凸缘端盖安装等三种。根据三种基本安装结构,电动机的安装型式又分为卧式安装或立式安装及轴伸向上或向下,即B3、B35、B5、V1、V15等安装方式,具体型号查标准。
  4、 冷却方式
  Y系列电机基本是靠周围空气来循环冷却。
  IP23电机为利用转子端环上的风叶作为驱动元件,周围冷空气自端盖进入,经过风叶增压,携带部分转子热量,再冷却定子绕组端部和铁芯背部,受热的空气从机壳中间排出机外。
  IP44电机,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内部损耗(铁损、铜损、机械损耗)产生的热量全部传递到电机表面,通过安装在非轴伸端的风扇驱动周围空气连续吹拂电机表面,带走上述热量,达到冷却电机的目的。
  5、 功率等级与安装尺寸
  查表。
  6、 主要性能指标
  部分电机与其他厂比较有可能铁芯短、漆包线细,但电机的功率等各项性能指标均符合标准要求。
  7、 绕组温升
  Y系列电机采用B级绝缘,允许绕组温升为80K。另F级绝缘允许绕组温升为115K。
  8、 运行条件
  (1)、海拔不允许超过1000米,环境温度最高不超过40℃,最低温度—15℃。运行地点的最湿月月平均最高湿度为90%,同时该月月平均最低温度不高于25℃。
  (2)、电源电压为380V±5%,频率为50HZ变化不超过±1%,三相电流空载时不平衡不超过10%,中载时不超过5%。空载电流一般为负载电流的30—55%

网友L:
一.怎样合理选用电动机?

   电动机分为交流电动机和直流电动机两大类。交流电动机又分为异步电动机(感应电动机)和同步电动机,而异步电动机又有单相和三相之分。

   单相电动机的功率一般比较小,多用于生活用电器,如吹风机和电风扇等。

   三相异步电动机由于其转子构造不同,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三相鼠笼式异步电动机,也叫短路式转子电动机;另一种是三相绕线式转子电动机,也叫滑环式电动机。

   合理选择电动机,是正确使用电动机的先决条件。电动机的选择,包括很多内容,如机械特性、结构形式、容量、电压、频率、转速、起动转矩等,现就几项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1)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如转速、多级变速、无级调速、起动力矩、滑差率(冲压机、剪刀机、冲击锤等用的高滑差率电机)、恒转速、速制动等,应满足生产机械的要求。

(2)电动机的结构形式应适应周围环境条件(如防尘、防腐、防震、防潮、防爆等)。

(3)电动机的容量大小应适当,要防止“大马拉小车”或“小马拉大车”现象,有铭牌标明功率的机械,可按铭牌功率选配电动机。

二.怎样根据生产环境特征选择不同防护型式的电动机?

   下列场所,应采用与其环境特征相适应的防护型电动机:

(1)室内一般生产场所,宜采用防护式电动机;在能够保证人身和设备安全的条件下,也可采用无防护式电动机;使用地点可能有水滴落、飞溅时,应采用防滴、防溅式电动机。

(2)湿热带地区,应尽量采用湿热带型电动机;如果采用普通电动机,则应采取适当的防潮措施。

(3)空气中经常含有较多粉尘的场所,当为导电性粉尘时,宜采用尘密型电动机;当为非导电性粉尘时,宜采用防尘型电动机。

(4)空气中经常含有腐蚀性气体或游离物的场所,应尽量采用化工用的防腐型电动机或管道通风冷却式(引入清洁的冷却空气)电动机。

(5)室外露天场所,宜采用室外型电动机;如果采取防止日晒、遮蔽雨雪等措施,也可采用防尘型电动机。

(6)有火灾或爆炸危险的场所,应采用防爆型电动机。

网友M:
    电动机的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

    1 电动机的性能应满足生产机械的要求

     根据生产机械的特性和要求,所选电动机与生产机械的特性曲线之间要有稳定的工作点,已保证系统能可靠运行;对需要经常平滑启动和有较大调速范围的生产机械,可根据实际生产情况进行经济技术比较后,选用启动性能和调速性能较好的直流他励电动机或绕线型交流电动机。

    2 电动机的结构要适应生产机械的工作条件

    电动机的结构形式分开启式、防护式、封闭式和隔爆式。

    开启式适用于工作环境干燥、无粉尘飞扬的生产机械。

    防护式可以防止一定方向的水滴、水浆或固体物质落入电动机内部,多用于工作条件较差的生产机械。

    封闭式电动机适用于工作环境潮湿、粉尘较大的生产机械。

    防爆式电动机适用于有爆炸危险的场所。

    3 电动机的容量要与生产机械相适应

    电动机容量的选择原则应在满足生产机械要求的条件下,最经济、合理地确定电动机的功率。如果电动机选的太大,不仅会造成投资费用高,而且长期工作在欠载下的电动机,会因其效率和功率因数较低而增加运行费用支持浪费;若电动机容量选的太小,会使电动机长期超载运行,造成电动机过热和绝缘材料提前老化而缩短寿命。

     选择电动机容量时,应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

     a 电动机在规定运行方式(长时、短时)工作时,其温升应接近但不超过其绝缘材料的最高允许温度。

     b 电动机应具有一定的过载能力。

     c 电动机启动转矩应满足生产机械的要求。

     由电动机选择原则可知,电动机的选择是以生产机械的工作要求和工作条件,确定电动机的种类、结构、额定电压、转速等基本规格;以发热条件为基础,确定电动机的容量,并进行经济技术比较后,最后确定所选电动机,以满足拖动系统工作安全可靠、运行经济合理地要求。

网友N:
  1. 根据负载性质大小选用变频电机还是普通电机;直流电机还是交流电机;电机额定电压、额定功率

  2. 按使用环境要求,是不是必须使用防爆电机

网友O:
电动机的合理选用主要依据生产机械的要求及电动机的结构特点和工作性能。不同的生产机械要根据工作条件和市场过程的要求,选用不同性能特点的电动机,才能使系统可靠运行,经济合理。请你结合实际谈谈电动机的选用原则。

下面结合实际谈谈电动机的选用原则。以起重机械电动机选择为例。仅供参考!!

起重机运行机构的转动惯量较大,为了加速电动机需有较大的起动转矩,故电动机容量需由负载功率Pj及加速功率Pa两部分组成。

一般情况下,电动机容量P为:

 P〉:Pa+Pj/γas 式中

γas-电动机平均起动转矩倍数。若使电动机在额定转速下接近满载运行,且能承受电网电压的波动,并通过1.1倍实验载荷,则要求电动机的过载力矩倍数γM大于1.5倍,或适当增加加速时间,减小加速功率。对每小时作20多个循环的起重机来讲,运行机构的加速时间可在5-10S调整,有利于机构的平稳运行。 起重机起升机构的负载特点是起动时间短〈1-35〉,只占等速运动时间的较小比例;转动惯量较小,占额定起升转矩的〔10%~20%〉,

其电动机容量为:电动机平均起动转矩倍数。 Cp-起重机额定提升负载(kg); V-额定起升速度(m/s); g-重力加速度,g=9.81m/s2; y-机构总效率。 为使电动机能提升1.25倍实验载荷,能承受电压波动的影响,其最大转矩值必须大于2,否则必须让电动机放容,从而降低电动机在额定运行时的工作效率。

网友P:
考虑功率,转速、容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