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与瑞诺和施耐德驱动器通信问题

楼主(2013-09-17):
我用的是倍服EK1100,加的6751can通信模块,带三个伺服驱动器。其中两个瑞诺,一个施耐德。第一种情况:如果从6751出来先到施耐德驱动器,然后再到两个瑞诺驱动器,我在最后一个瑞诺驱动器的can通信接口的管脚2和7之间并联了一个120欧姆的阻抗匹配,接线都没问题,都是屏蔽线,问题是偶尔两个瑞诺驱动器对电机的使能会断,重新运行程序,问题消失。

第二种情况:如果从6751出来直接到两个瑞诺驱动器,最后一个接施耐德,然后再施耐德驱动器CAN通信接口的管脚2和7之间并联了一个120欧姆的阻抗匹配,问题是运行程序后施耐德驱动器使能不上。

第三种情况:如果不接施耐德驱动器,直接接两个瑞诺驱动器,且在最后一个瑞诺驱动器的can通信接口的管脚2和7之间并联了一个120欧姆的阻抗匹配,一切正常。

 请哪位高手抽出宝贵时间能给帮助。运行的程序一点问题没有,控制过很多种驱动器。

网友A:
1,先不考虑网络,单独点对点有没有问题?

2,主站缺省就是激活了终端电阻?还是CAN接头中激活了?

楼主:
没有人为激活终端电阻,是瑞诺厂商告诉我需要接在终端,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