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流量计小信号切除

楼主(2013-09-17):
差压流量计小信号切除 一般是切多少?

有没有具体的规定什么的?

网友A:
切出就是不要,就如同切菜一样,掐头去尾,这样看着板正、漂亮。

小信号切除实质上就是把5%甚至8%以下的信号看做零点,这个是不是看着很板正,你看零点多稳定。超级稳。。。

可是乖乖,一个100方的流量表,5方以下就是零了,这个太好了四舍五不如。

网友B(2013-10-25):
要看不同的工况吧

学习一下~~~~~~~~~~

共同探讨

网友C(2014-10-20):
一般是这样,大如果你认为你的流量一次原件测量精度很高,也可以在1%切除,

过去没有计算机的时候经常是10%切除呢!

但却出越小稳定性越差,以内这个已经是不确定的测量范围,如果差压测量原件(孔板)精度为0.5%,差压流量一般保证精度的范围为40%~100%,小于30%误差在5%以上,小于10%量程误差在1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