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调速问提

楼主(2013-09-17):
 各位朋友们我碰到一台小型输送带是电磁调速的那种,是一个八脚的IC和BT138等分立元件组成的。我最开始因为马达坏了可是在同型号的替换了以后发现是调速器故障,用万用表在板上测量没有明显坏的,目测也没有坏的。我在网是搜了好久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就连电路图都没有,如果那位朋友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电路图免费发上来。谢谢!{第一次在工控发帖,如果不能发这个版块麻烦版主帮我转到相应的版块去,谢谢大家!}

网友A:
电磁调速控制器故障率不高,装在输出轴的测速发电机易出故障。

网友B:
  现在的电磁调速控制器可能真是太少了, 我这原来的电磁调速现在都拆下不用了,直接变频器控制,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电磁调速控制器, 需要维修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