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关于置为,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3-09-17):
大家好!我这是在电脑上模拟的四种情形。

第一张是,刚上电的情形。

第二张是,X1接通的情形。

第三张是,X1,X2同时接通的情形。

第四张是,X2断开的情形。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程序模拟的对不对???

如果对的话,第三张图,为什么X1接通,而M1却没有置为,难道非得复位断电,那个置为才能接通?求解

网友A:
PLC的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方式进行工作的,你的第三张,M1不会置位。

网友B:
   我的仿真是很正确的, 因为 PLC 的工作顺序就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方式进行工作的,也就是说是串行工作 !

  现在知道第三图为什么 RST  了吧,所以 PLC 输出继电器不允许有双线圈输出就是这样!

网友C:
  PLC的程序扫描是从程序的第一个语句开始,依次逐条扫描判断。如X1与X2同时按钮,扫描先执行M1置1,接着又执行复位,下一次扫描又是先执行M1置1,接着又执行复位,故运行结果M1=0.

网友:
每个周期都置位了,只是紧接着就被复位了,结果是复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的程序扫描是从程序的第一个语句开始,依次逐...

哦,知道了,原来如此,很详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方式进行工作的,你的第三...

呵呵,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仿真是很正确的, 因为 PLC 的工作顺序...

但是,好像一些电机的星三角启动都是。我这是三菱Q系列的PLC

楼主:
对:   每个周期都置位了,只是紧接着就被复位了,结果是复位了 内容的回复!

好的,谢谢啊!

网友D:
PLC是程序最末尾的输出条件为有效

网友E:
RST  的优先级要比SET 高的,同时的话,RST 优先。

网友F:
RST优先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