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PLC与ABB ACS550进行Modbus通讯

楼主(2013-09-17):
S7-200PLC与ABB ACS550进行Modbus通讯,网上下载了一些资料,都是说将10#1151赋值给40001就可以启动变频器,我想知道这个1151是怎么来的?还有变频器各控制字含义?谢谢

网友A:
你先研究一下MODBUS协议,自然就会知道是怎么来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研究一下MODBUS协议,自然就会知道是怎么来的了

不是研究modbus协议,而是查看在ACS550的时候,对应的控制字(即40001地址),每一位对应含义。

应该是查看用户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先研究一下MO...

您这里有其他的手册不?ABB变频器手册看了好长时间还是没看懂

网友A:
先看协议,在看手册呀,只有理解协议了,做这个才顺利呀

网友:
概念要搞清楚哦 ,MODBUS是传输数据的一种方式。比如你从上海到北京,可以做高铁   可以做客车  也可以自己开车。无论通过那种方式都是可以到达北京的。你选择了MODBUS就是选择了一种PLC与变频器传输数据的方式。各PLC和变频器都不止支持一种协议的比如S7200也可以用自由口通讯的。但最终的目的就是把变频器启动的代码传输到变频器指定的地址。具体是那个地址。变频器手册里有介绍通讯的章节  里面有通讯协议的具体内容。如果不熟悉可以慢慢看。很快就会明白的    欢迎大家和我交流  我的QQ交流群57454924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

我的手册也是官方或代理商提供的。你购买产品,难道对方就不能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