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转PDF

楼主(2013-09-17):
请问用CAD画的电气图纸怎么转化成PDF格式的?

网友A:
你可以安装PDF打印机。另外CAD2012以上版本都支持PDF直接输出

网友B:
有直接转的软件啊,找度娘吧

网友C:
安装虚拟打印机。

然后在CAD中,打印,选择PDF格式打印,会自动另存PDF格式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虚拟打印机。然后在CAD中,打印,选择PDF格式打...

哪边可以下载到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安装虚拟打印机。然后在CAD中,...

 百度搜么

网友D:
CAD自带的一个打印机CAD To  PDF ,或者找打印机Adobe  PDF打印机,都可以打印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安装虚拟打印机。然后在CAD中,打印,选择PDF格式打...

网友F:
中望CAD有输出功能  直接选择PDF格式

网友G:
这个问题简单,我截图给你看看

圈圈里的那个看到没有

网友H:
看图,打印机名称选这个。点击“确定”保存成PDF文件就行了。

网友I:
你打单页的还是多页的,

网友J:
1. 打开项目的第一张图,文件--打印,根据下图设置,确定后保存,保存后在保存一次CAD。

2. 右键所要生成的项目,发布--发布为DWF--选择--处理--模型选项卡画钩—确定

3. 如图发布选PDF--发布选项选多页文件--页面设置选设置号(所有图纸为你之前保存的设置名)--发布—选择—保存—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简单,我截图给你看看圈圈里的那个看到没有

这个可以在CAD软件里直接转换打印吗,不需要下别的什么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