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台工控机连一台西门子400_2DP PLC

楼主(2013-09-17):
我现在用的是一套西门子400 PLC,CPU是400 2DP的,后面挂几个模拟量、数字量模块,现在PLC用两台工控机监控,两台工控机里面是一样的监控界面,工控机分别用CP5611卡通讯,一台工控机放在仪表室,另一台工控机放在离仪表室20米完的另一个仪表室,PLC控制柜放在其中一个仪表室,请大家帮帮忙,我怎样实现这两台工控机与PLC的连接、通讯,谢谢大家给予指点。

网友A:
仪表室的Pc称作A,PLC称作B,20米外的另一个仪表室中的Pc称作C

将A,B,C通过MPI线缆连接,A的连接器的出线连接B的进线,B的出线连接C的进线,A,C连接器上的终端电阻为On。

网友B:
PLC为主站,两台PC设置为PC站,走PROFIBUS-DP,PC上装SIMATIC NET,电脑通过OPC访问PLC

GOOD LUCK。

网友:
谢谢1楼和2楼两位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仪表室的Pc称作A,PLC称作B,20米外的另一个仪表...

 您好,我刚才试了,还是不行,我是按您说的,A的RS485总线连接器的出线连接B的RS485总线连接器的进线,B的RS485总线连接器的出线连接C的RS485总线连接器的进线,A,C的RS485总线连接器上的终端电阻为On,我使用的是MPI通讯,请您给分析一下,这样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仪表室的Pc称作A,PLC称作B,20米外的另一个仪表...

 这个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