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距离不准

楼主(2013-09-17):
MRJ3-40A伺服设定距离后走的尺寸有偏差,比设定的距离小,但在程序中反馈的距离和设定的距离相同,一开始怀疑有干扰,编码线和马达线展开后,走的尺寸是对了,但更换模具后,重新设定距离,伺服走的尺又寸有偏差了,求教各位师傅该怎么办?

网友A:
监控一下伺服收到的脉冲数是否和PLC发送的脉冲数相符

网友B(2013-11-07):
你是半闭环系统,程序中没有“反馈的距离”,只是知道已经发了这个定位距离需要的脉冲而已。建议监控脉冲数是否想否。包括PLC发出(PLC侧监控),驱动器接收(驱动器侧监控),编码器反馈(驱动器侧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