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电AI708智能仪表如何设置控制温度?

楼主(2013-09-18):
使用该款仪表控制加热釜的温度。去年设置了之后勉强能用,但是今年另一位自整定之后,以前设置的参数也忘了,又不能加热了。我记得输入规格选的是1-5V,似乎只有这种设定才会加热,其它4-20mA之类的根本就不加热。没有看机柜里厂家配的是什么电路,估计是与1-5V信号匹配的电路单元。设置如下:

HIAL(上线报警):9999;         下限报警LoAL: 0

DHAL(正偏差报警):9999         负偏差报警dLAL: 9999

dF   (回差):3                   控制方式 CtrL: 3

M5  (保持参数):25             速率参数 P:10

t   (滞后时间):3              输出周期 CtI: 1

Sn  (输出规格):33             小数点位数 dIP:无关紧要,1

dIL (输入下限显示值):0        输入上限显示值 dIH:100

Sc  (主输入评议修正):0        输出方式 Opt: 0

oPL  (输出下限):0               输出上线 oPH:100

ALP (报警输出编程):0          系统功能选择 CF:0

Addr (通讯地址):0 (没有计算机) 通讯波特率 bAud:9600

dL  (输入数字滤波):10         运行状态及上电信号处理 run:0或1

Loc (参数修改级别):808        现场参数定义 EP1=ctrL,其它为none

按此设置,给定值SV=70,在自动控制时,OP1红灯亮。PV值造80多到接近100范围跳动。如果将SV设置高于80,则时不时报警绿灯OP2会亮。如果改动dIH,比如到250,则PV值也接近250,在210到230多范围内跳动。在绿灯OP2不亮的情况下,自动控制是可以看到输出值为100%(显示的是A 100)。但不管怎么弄,就是不加热。机柜里有一个显示屏显示的是 0,搞不清楚是只是啥的,不知道是不是输出的电压值。不知道哪位达人解惑下,万分感谢。

网友A(2016-12-03):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