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USB-MPI编程电缆订货号为6ES7 972-0CB20-0XA0下有两种实物????

楼主(2013-09-18):
西门子USB-MPI编程电缆订货号为6ES7 972-0CB20-0XA0下有两种实物,请问各位是否有一种是山寨版或者是升级版?

网友A:
山寨版便宜,性价比高。下面的是我以前用的山寨版样子,后来用了WIN7系统,不能用了,只好买了上面的。

网友:
上面一个样子是正宗的,下面一个是山寨的

能用的硬道理  正宗的适配器最高只能连1.5Mb   将网络配置成3Mb就连不了了,  有很多时候还是用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