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一句,PLC里面有单片机吗?

楼主(2013-09-18):
弱弱的问一句,PLC里面有单片机吗?

网友A:
PLC就是单片机做的;

个人观点;

网友B:
PLC就是一个单片机集成的系统

网友C:
  PLC 就是一个复杂的单片机集成的系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LC就是单片机做的;个人观点;

 木有错,就是单片机做的,有用51的、有用飞卡的、有用TI,也有用爱特梅尔的、ST的等等产品类型很多。拆开外壳,真相大白。

网友E:
拆开PLC,你就会看见单片机

网友F:
记得我们学校有个教授用Atmega16仿做S7-200的PLC,用在自己的项目上

网友G:
PLC是单片机加上外围电路,内置可以用梯形图编写的软件底层

单片机是不可以用梯形图的,只能往里边烧程序

网友H:
中、大型PLC用CPU构成系统,不能简单的认为是单片机。

网友I:
拆开外壳,里面的电路板上的芯片中就有单片机。

网友J:
楼主,PLC里面有单片机。高级单片机。

一般不用8051

网友K(2013-11-19):
每一个PLC都有一个单片机。只不过PLC里的单片机不会像51单片机那样以芯片的形式公开发售,它只卖成型的拿起来就能用的产品。而51那样的单片机还需要根据芯片的规范组织一些单立元器件电路来确保单片机功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