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居室入户干线6平方毫米够用吗

楼主(2013-09-18):
我朋友准备装修一套三居室的房屋,在布线的时候觉得安装我们现代设备的用电水平,按国标规定,算下来我们的入户干线6平方毫米在我们家用电气同时使用70%的时候就基本色达到干线的负载电流了,假如我们家里有个聚会什么的,不就会出现问题吗..   求助呀     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A:
不够你也没办法,现在家庭配电负荷都是根据供电局核算的负荷,一般是按面积给的,分4KW,6KW,8KW,10KW等,电表最大也是单相60A,别墅除外,你觉得不够的话,呵呵,增容呀,这个要看你能力了,供电局最喜欢了

网友B:
  也是的呀,一般商品房 用 三室户型的入户电表就这么大的呀,一般家入户线才 2.5 平方

网友C:
谁知道你装些什么啊?我光一个电即热水器,单相7.5千瓦的,都拉了6平方线进去了。我们入户线是16平方的。不是1.6啊,没有小数点的啊。

网友D:
我家是十平方的

网友E:
没房的路过,忍不住发表意见:

按实际要求设计好家里的电路!省能产品还是要多选用!当要更换干线时业主还是要出资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房的路过,忍不住发表意见:按实际要求设计好家里的电路...

多用节能产品吧

网友G:
按现行标准进户线应该10平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按现行标准进户线应该10平方。

我们的就是10平方。

网友I:
普遍10平方总线,每层再用4-6平方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按现行标准进户线应该10平方。

 我家里进线25平方毫米的铝线,室内我是每层一根6平方毫米铜线的,其中厨房、大厅我还是独立另行配置6平方铜线,我的进线电表只有60A,也够用了(我的主房地面建筑面积是15米*18米,建筑层数2层半,还有附属的厨房水池围墙等建筑)

网友J:
我家里的用电负荷有水泵、碾米机、粉碎机、磨浆机(粉碎红薯、葛根等制作淀粉);至于常用的空调、厨房电器这些都是必配,同时房顶还有4个2.5KW的射灯,总功率在28KW,幸好同时应用最大就是15KW(主要是喜庆时期开了射灯)

网友G:
我说的现行标准指的是GB50096-2011《住宅设计规范》,规定每户进线10平方。

网友K:
一般90平米以下的用单相电6平方。大于100平的建议用三相电入户。

网友J:
一般3相入户,电力局要收取增容费!

有时就只有选单相电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按现行标准进户线应该10平方。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一般90平米以下的用单相电6平方。大于100平的建议用...

 民用住宅不会三相供电的。

网友M:
不够的,现在很多入户线都是10平米的啦。

网友A:
线够粗是一回事,电表呢,你是没有权利换电表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这次我收获很多,但遗憾的是供电局里没有人  ,小百姓的悲哀呀

网友N:
你不在家搞生产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