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跟随怎么做

楼主(2013-09-18):
在弄一个编码器跟随,变频器走多少,伺服跟着走多少。这个应该怎么做,用s7-200系列的做出来的效果好不好??怎么做

网友A:
觉得好就好。

编码器轴上做个指针。编码器进plc。plc发脉冲到伺服。伺服电机轴上也做个指针。然后把电机和编码器的轴都对着自己,还有把编码器和电机同轴摆放。(用手拿着编码器就行了)。把编码器的针和电机的针调整到重合位置。开动伺服。程序和参数使得编码器和电机1:1的同向旋转。

用手转动编码器。电机会跟着转。手正转,电机就正转。手转半圈,电机就转半圈。

不告诉你说是plc控制的话,你以为是编码器直接接到伺服。告诉你是plc发脉冲到伺服的话,你可以感觉到电机是有点延迟了。

这样的同步精度,你觉得可以了没有?

网友B:
英国expo防爆正压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