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070IP用485带两个变频器怎么弄

楼主(2013-09-18):
他只有一个485的串口,想带两个变频器。不知道该怎么弄好

网友A:
我也正考虑这个问题,楼主知道怎么弄,分享一下。主要是这个通讯怎么设定?

网友B:
方法一:使用MODBUS通讯,两个变频器的站号设置不同就OK,比如,1号变频器站号为1,2号变频器站号为2,你在读取两个变频器频率(假如对应地址0001)时,1号变频器3x 1#0002,2号变频器3x 2#0002。

方法二:COM2 485连接变频器,COM 1 232 通过232转485转换器,与另一台连接。

网友C:
迈思德7寸屏标配2个RS232,1个RS485,1个以太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方法一:使用MODBUS通讯,两个变频器的站号设置不同...

 哥哥。里面那个1x 2x 是不是都能用的。。就行1x 1#100跟2x 1#100 都是指向同一个地址对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方法一:使用MODBU...

对,是这样的。

网友D(2019-02-11):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来来学习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