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相关的问题

楼主(2013-09-18):
  请教一下,附件中的这个内容是怎么弄的,我现在想做个简单的方案,触摸屏模拟一台水泵,连接两个管路至水泵,体现出动态(即工作时,可以通过触摸屏看出水泵的动作和管路中的液体),请问这个怎么做,谁给个方案??

网友A:
PLC里用泵的输出作为常开点,控制两路输出,写好保护条件. 在屏里用差异颜色代替!当然,屏里各部件是需要调用或设计出来的!

网友B:
  不太明白意思 !是模拟水泵运行,那是不是动画呀 ?

网友C:
用什么触摸屏做的,有的直接拖放管道就有提示相关设定的,比如管道充液变量对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