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 SP3安装出错

楼主(2013-09-18):
我在安装WINCC 7.0 SP3亚洲版时,出现如下错误,请高手指点,谢谢

 错误1311.找不到源文件data1.cad

网友A:
亲建议你把系统换掉

换一个SP3的系统  我好像碰见过这种情况 你可以到系统之家重新下载个装机版的系统 然后把没用的软件卸载掉 然后再装装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