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AK屏如何使用wifi功能

楼主(2013-09-18):
AK屏如何使用wifi功能

设置方式(2种)
1)  通过AK系统设置界面, 拨码开关(01000)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2)  通过 开关控件—“功能开关”, 功能设定,选择”WIFI设置”
Wifi设置
1)  wifi 连接时,IP可以自动分配,也可以设置为静态IP;
2)  wifi 设置界面如下:

3)  首先:点击“关闭/打开”按钮,打开WIFI;
4)  点击“扫描“,扫描当前可以使用的WIFI;
5)  点击列表,选择要连接的WIFI,弹出如下窗口:

6)  如果采用自动分配IP,则输入密码,点击“连接”即可;
7)  如果设置静态IP,则要勾上“显示高级选项”,弹出如下界面:

8)  点击“静态“,则弹出如下界面:

9)IP 地址,根据自己实际情况填写;
10)网关:局域网填写192.168.1.1,  如果是广义网,则根据服务器提供商,提供的填写;
11)  其他的根据文本框里面提示的值,直接填写就可以。

楼主:
其他的根据文本框里面提示的值,直接填写就可以

楼主:
通过AK系统设置界面, 拨码开关(01000)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楼主(2013-10-22):
AK屏如何使用wifi功能

设置方式(2种)

楼主(2013-11-26):
其他的根据文本框里面提示的值,直接填写就可以。

网友A(2018-11-20):
一样没积分下载怎么办,只能凑字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