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交流接触器吸合不正常情况

楼主(2013-09-18):
      交流接触器吸合不正常,是指交流接触器吸合过于缓慢,触头不能完全闭合,铁芯发出异常噪声等不正常现象。交流吸合不正常,可能是以下几个原因:

      1、由于控制回路的电源电压低于85%额定电压,电磁线圈通电后产生的电磁力小,不能将动铁芯迅速吸向静铁芯,造成接触器吸合缓慢或吸合不紧,此时应将控制回路的电源电压调整到额定工作电压。

     2、弹簧压力不足,造成接触器吸合不正常;弹簧的反作用力过大,造成吸合缓慢;触头弹簧压力超程过大,使铁芯不能完全闭合;触头的弹簧压力与释放压力过大,造成触头不能完全闭合。处理的办法是适当调整弹簧压力,必要时更换弹簧。

     3、由于动静铁芯间的间隙过大,可动部分卡住、转轴生锈或变形,造成接触器吸合不正常。处理时可拆下动静铁芯进行检查,调小间隙,清洗转轴和支承杆,必要时更换配件。

     4、由于长期频繁碰撞,铁芯板面不平整,并沿叠片厚度方向向外扩张,此时可用锉刀修整,必要时更换铁芯。

     5、短路环断裂,造成发出异常声响。在这种情况下,应换上同样尺寸的短路环。

网友A:
好经验!楼主分析很到位,受教了

网友B:
 早期的 接触器还拆开维修 ,现在基本坏了就直接更换新的,旧件报废处理

网友C:
第1个问题遇到过,第5个见过。